楼主(2016-06-16):
检测水位用什么比较好?

网友A:
压力式,控针式,差压式,浮球式……

网友B:
有高档的,单晶柱测控仪。低档的,浮球式,就是一个开关节点。

网友C:
看什么条件,非去离子水什么机械浮球,电子浮球,水位电极等等,都是可以的

网友D:
浮球液位计啊!

网友E:
浮球阀实用

网友F:
接触式(浮球式、压力变送器、电极式)、非接触(如超声波、电容式)

网友G:
我都用浮球开关

网友H:
1、水的成分,是自来水还是常规废水(有无腐蚀性),决定了液位的材质
2、液体温度,确认材质及检测方式,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
3、控制功能,是几个点还是的模拟量的
4、静态液位还是动态液位,比如有搅拌机的液位
几个点的:电极式液位计、电缆浮球、连杆浮球、浮子式电磁开关等
模拟量:压力式,超声波等

网友I:
浮球、液位便宜普遍。

网友J:
磁翻板液位计

网友K:
液位继电器,超声波传感器,也可以!

网友L:
浮球的液位检测在有频繁大幅度波动变化时 容易受影响 可能会影响后级的控制动作

网友M:
松下有水位监测传感器

网友N:
三根细铜线足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