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情况呀

楼主(2016-06-16):
点击程序写入符号后 。电脑提示 MELSOFT 应用程序错误,请重新启动,(es 0180800c)
可问题是,重启之后还是不行呀!请问这是什么情况,是不是要重装系统,谢谢

楼主:
大家都没遇到这种情况吗?

网友:
说的是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吧
这种问题重装软件好的很少,多数是系统出现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。
以前用着没问题的,昨天就不行了。用的是WORKS 2软件。

网友A:
补系统插件

楼主:
能详细点讲一下吗?谢谢

网友B:
是w7系统吧

楼主:
不是win7, 问题解决了,波特率问题设置成9600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