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如何实现触摸屏外引面板控制??

楼主(2016-06-17):
主要是想实现在触摸屏外表装一层玻璃隔开,通过玻璃可以对触摸屏进行操作。
类似的可以通过USB端口外引一个操作面板,对触摸屏进行操作。有没有了解或者用过这方面的
朋友,谢谢大家了!

网友A:
触摸屏一般是电阻屏、电容屏、声表面波等等,需要靠压力或人体容抗或阻抗等改变屏的状态,加了玻璃这些信号无法导入。USB外引面板操作的目的是啥呀?

网友B:
有些屏可以用鼠标,或者把触摸板安装到玻璃外面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网友C:
期待,然并没什么实际用处

网友D:
有的屏可以用鼠标的!

楼主:
外加了一个电阻屏来实现,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机械外观看上去更美观,不用突出来一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