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原有测试设备硬件不变情况下能否测试新增产品

楼主(2016-06-17):
现有一台测试电机性能设备是测试最大电流35A,电压DC13V,,原有配备硬件是:
1)控制接触器触点功率是400VAC,50A。2)电流互感器是原边电流60A,副边电流100mA。
现客户要求在这台设备上增加测试最大电流48A,电压DC13V,其他性能参数不变。
请问该设备中接触器和电流互感器能在安全范围内工作吗?还是必须更换这两个相应参数更大一些器件?
感谢各位大侠给出宝贵的见解!

网友A:
那要看你的最大电流是不是总是持续的,偶尔的是不影响的

楼主:
测试电机要带负载工作一分钟的时间。随便问一下,测试电机带负载启动时电流会不会有影响?

网友B:
短时间,断续测试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C:
你说的这两个都在范围内,我想你应该要注意的是直流电源的功率。

网友D:
在范围内啊,应该是没问题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