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选择
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

楼主(2016-06-17):
我需要找一款伺服电机,额定扭矩17N/M,惯量0.0025kg/m^2左右一点的伺服马达,也就是大扭矩、超低惯量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牌和型号可以推荐。欧美不考虑,以国内和日系为主。
供应商可以留言哦!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看一下三菱J4系列的 HG-JR的电机 503的额定扭矩15.9N/M,惯量0.0019kg/m^2

网友B:
看这里
http://www.ymmfa.com/plc/

网友C:
楼上机智啊!

网友D:
看速度要求,如速度没太高要求,可以用小伺服加减速机,5KW的伺服怕你老板说太贵.
伺服电机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