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-232-BD是否可以接两路输出?

楼主(2016-06-17):
想用FX3U-232-BD连接一个触摸屏和一台别的PLC,都走232,怎么实现呢?哪位大侠了解?

网友A:
一个FX3U-232-BD只能接一个。可以把触摸屏接到PLC本体上。

网友B:
不可以,可以用编程口连接触摸屏

网友C:
先装一个FX3U-232-BD,再装一个FX3U-232ADP-M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