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7):
我的设备会偶尔出现故障,如果run与stop重启,故障就没有了, 是偶尔出现。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在线求指导。用的是台达dvp10sx    供电电源 电压正常,已经测试过.

网友A:
这很难说!!!

网友B:
换一个试试

网友C:
没明白你讲的到底啥问题?

网友D:
问题描述在清楚些,这种问题原因各种各样

网友E:
没有什么好办法。只能多试试。或者换一个再试。

楼主:
也就是说,我开机设备运行不正常,控制按钮摁下,plc有输入,不过对应的plc没输出,如果重启run  与stop  ,按钮摁下,plc输入  输出都正常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,我开机设备运行不正常,控制按钮摁下,plc有输入,不过对应的plc没输出,如果重启run  与stop  ,按钮摁下,plc输入  输出都正常。

建议首先看程序,程序漏洞的可能性最大。
现场联机监控是最有效的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建议首先看程序,程序漏洞的可能性最大。
现场联机监控是最有效的办法。

程序已经看过了,应该没什么问题,在线监视,plc显示有输入。但是电脑监视没有输入,  run与stop不管用电脑还是plc   恢复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程序已经看过了,应该没什么问题,在线监视,plc显示有输入。但是电脑监视没有输入,  run与stop切换一下,   恢复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