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选型问题请教

楼主(2016-06-17):
我控制六轴 XY轴需要线性插补,UV轴需要圆弧插补 还有两轴步进电机,想请教您如何选型 我现在知选用一个P4+一个P2,这样能行吗?P4只能两轴线性插补或者圆弧插补,那我选两个P2应该可以吧,第3个P2作为两个步进电机控制,请各位大神给出宝贵意见,谢谢!!

网友A:
QD77MS4+QD75P2
(总线型)+(脉冲型)
下载积分:+5(长丰实业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成本啊 兄弟,不需要光纤定位型的,普通的集电极开路200K就好。MH4可以两轴直线,另外两轴走圆弧轨迹吗?
,不过MH4价格也贵不少,唉,我还是老方案三个P2算了

网友B:
两个三菱3U,,,两个台达EH3,,最便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