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信捷PLC问题

楼主(2016-06-17):
XC3-14MT-E的24V电源功率有多大?

网友A:
信捷 我记得是12w

网友B(2016-08-11):
不要用太大功率的设备

网友C:
24V 200MA ,不到5W。

网友D:
功率不大的,只供传感器或开关输入点电源用的!应该10W左右吧

网友E:
够连接一个触摸屏稍微剩余一点点,多的不要去用,否则坏了电源就只能换PLC,比买开关电源贵多了,一个50w开关电源也就30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