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s2 打开工程失败

楼主(2016-06-17):
在工控人家园下的软件, [attachment=148831] [attachment=148832]
各位大神,有没有解决办法。

网友A:
如果其他工程可以打开,就这个不能打开,那就是工程坏了或者工程名不对。还有你最好下载到D盘,解压再打开。如果从下载的压缩中打开可能会有错误。
所有的都打不开,提示这个,安装的时候之安装disc1 是吧??

网友B:
老版本的好用

网友C:
把这软件重装下看
试过了,系统都重装了

网友D:
这个我遇到过,重装几次正常后又不行,后来发现是360搞的。

网友E:
关掉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看看

网友F:
重裝可以解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