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伺服电机转速问题?

楼主(2016-06-17):
控制程序见附件,请帮我看下如何提高伺服电机的转速,伺服电机为三菱mr-j2s,谢谢

网友A:
加D60的值 ,D60的值不变的话改电子齿轮比

楼主:
修改电子齿数比,是直接修改放大器的参数?
另外,我原来D60的值为23000已修改到40000,但转速未见提高,请指点。

网友B:
修改电机每转的脉冲数

网友C:
机构上是不是有阻力或者负载导致伺服电机内部限速了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