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三菱RS2无协议通讯问题

楼主(2016-06-18):
小弟最近在使用一个3UPLC加两个485ADP和六个电量表通讯测试,CH1对应的是一个电量表,CH2对应的是5个电量表,使用的是并联连接,现在CH1使用RS指令能读取出来数值,CH2使用RS2读取不出数值,有关D8420的设置资料谁有,我查过3U的资料没有找到D8420的资料,难道和D8120的设置一样吗,麻烦大神了

网友A:
为什么不两个都用RS2呢?

网友B:
错了大家指出来。。应该是只能一个485bd,,,一个485ADP
两个模块是安装在PLC的前面

网友C:
5个电量表是同型号的吗?
是的

QQ:346994482

网友D:
跟D8120参数设置是一样的。

网友E:
RS和RS2最大区别是 RS支持8拉,RS2不支持8位,只能16位!
哦 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