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8):
我用的是COM2接口,里面只有485和232设置,都试过了,还是显示通讯错误3……工控论坛大神帮帮我吧!在线等……谢谢各位了!

楼主:
来人啊,求大神帮帮我!

网友A:
引用楼主曾登峰于2016-06-18 12:39发表的 关于台达触摸屏B系列与三菱FX1N通讯 :
我用的是COM2接口,里面只有485和232设置,都试过了,还是显示通讯错误3……工控论坛大神帮帮我吧!在线等……谢谢各位了!

这个不提供详细设置不知道原因呢。

QQ:3469944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