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问题,上传的程序有黄色

楼主(2016-06-18):
[attachment=148841] 如图
这是啥问题,怎么有黄色,我想修改一下程序,看到程序里有黄色,而且程序步好像也有,没有显示,我要是修改其他的程序后,不动黄色区域,再把提上来的程序下载到PLC里,黄色隐藏的程序会保留原样吗?不敢妄动,请知道的高手指导指导。

网友:
在工具栏里用程序检查看看什么问题
如果是程序出错
就是这一步程序丢了
程序丢失一只是三菱的通病

楼主:
用工具栏的程序检查如图 [attachment=148842]

网友A:
这不是问题,指示显示的步数不够,可以选择,或者直接转换为指令表就可以了,这些使用指令表写的,然后转换为梯形图,穿进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问题,指示显示的步数不够,可以选择,或者直接转换为指令表就可以了,这些使用指令表写的,然后转换为梯形图,穿进去的
请问,如果修改其它步的程序后,再灌入下载不会出现问题吧。

网友B:
一般不会有影响

网友C:
这个就是本来程序一次只能更改25行,但是你改了30行,后边的没有能编译,就自动删除了,黄色是通知你的,不是错误!
QQ:569456723

楼主:
黄色步分的程序在语句表中可以显示出来。

网友D:
看是不是有用功能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