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8):
问大家一个问题,我们用PLC做恒温控制时,可以有PID指令和运算指令来调整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加热器。假如不用PLC,直接用触摸屏可不可以做饭?

网友A:
触摸屏做饭,围观一下
  • 下载积分:+3(子童) 我都没注意看多了一个字

楼主:
    不要最后那个字

网友B:
    好像有些国产小牌子的触摸屏带有I/O,不知道有没有有带AD输入,有的话,可能可以做恒温控制。
    大部分触摸屏不带I/O,怎么能控制温度呢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子童) 真诚感谢!
  • 二手PLC,触摸屏,伺服驱动,各类气动设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好像有些国产小牌子的触摸屏带有I/O,不知道有没有有带AD输入,有的话,可能可以做恒温控制。
    大部分触摸屏不带I/O,怎么能控制温度呢。

    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通过Modbus与温控模块通信,然后通过温控模块的PID去控制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子童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
    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通过Modbus与温控模块通信,然后通过温控模块的PID去控制。

    单台还好,多台通信就是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