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03UDVCPU

楼主(2016-06-18):
用笔记本USB线和Q03UDVCPU总是无法通讯,驱动已经安装了,错误ES;01801006,还显示什么通讯口速度不支持,用USB线连接没有速度设置,不知那位大侠知道能给予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注意WINXP装的是一种驱动
WIN7 WIN8装的又是另一种驱动
速度是不用设置的

网友B:
装了USB驱动还要选择USB才行,默认是串口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。选择了USB,就是没法通讯,有没有软件版本问题而引起无法通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