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三菱FX1s与5线制编码器怎么写程序

楼主(2016-06-18):
我用5线制编码器(A相 B相 Z相 +两根电源线),与三菱FX 1S PLC. 怎么用C251 高速计数指令读取编码器的值,写的几遍都不对。请大师帮我写一个程序,

网友A:
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99 不接Z相。

网友B:
ld m8000 out c251 k9999
A相对应接到X0,B相对应接到X1,Z相是原点信号可以不接。
下载积分:+1(qwe16349)

网友C:
编码器输出的电压合适不。

网友D(2016-08-12):
三菱手册里有程序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