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输入端为单相220V和三相220V,输出端UVW有什么区别吗 不懂求教

楼主(2016-06-18):
变频器输入端为单相220V和三相220V,输出端UVW有什么区别吗 不懂求教

网友A:
没什么区别,只是单相和三相输入端电流不同而已。

网友B:
l输出端没区别

网友C:
单向输入的输出扭力和功率没有三相大,另外,对于一些变频器来说,具有上电自诊断功能,会检测是否缺相。
huiyang

网友D:
功率大点 单相的就没有了,

网友E:
部分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支持单向电输入,但是只是功率较小的部分。主流的还是三向输入

网友F:
沒有區別

网友G:
不管功率大小,输出端功能都没有什么区别,部分低端变频器没有缺相或电流检测功能,

网友H:
对于变频器而言,三相单相都是整流出直流。

网友I:
输出端接的电机方法是一样的

网友J:
输出端功能都没有什么区别,部分低端变频器没有缺相或电流检测功能

网友K:
没有区别,单相输入的只支持浊功率的电机,
1般1.5KW以下的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