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8):
不会用STEP7啊,怎么建立组态,没概念,请大侠指教指教!

网友A:
引用楼主kouson于2016-06-18 21:43发表的 不会用STEP7啊,怎么建立组态,没概念, :
不会用STEP7啊,怎么建立组态,没概念,请大侠指教指教!

你的提问涉及西门子Step7多本手册的内容啊。

请阅读  Step7编程手册以及Step7入门手册。

Good Luck~

网友B:
我也是刚刚用   写的不好 请见谅

先在Step7 里新建一个项目,然后点 insert  →station→你想用的类型
建好之后选中这个站  右边会显示hardware  双击打开
弹出的界面在右边选择你之前确定的类型站打开 选择CPU的插槽 rack-*** 下拉选项中双击加入
然后就插入你用的CPU了 型号跟版本要保持一致  插入之后要配置他的ip,建立一条子网。
然后选中子网,在子网上加设备并给然后选中设备 跟设备设置IP跟节点号 IP最后一位跟节点号一致 这样不容易乱套。
最后把你电脑ip段跟cpu设置的保持一致
然后就扫描 能扫描到设备就说明网通了。
编辑设备名称跟IO都要做.....
只想的起这么多了。

网友C:
楼主你要是加上视频说明最好了

网友C:
编程手册和入门我也看了但有些不太明白要是有视频最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