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8):
各位前辈,我用威纶屏连接FX2n的PLC,显示计时器T的值,在计时的过程中,屏上的计时显示出现闪烁的情况,一会显示计时时间,一会出现*号,好像是1秒一个周期一样,交替出现,最终导致计时不准,出现计时延时的情况,与PLC的计时时间不一致,总的计时时间与PLC的实际计时时间相差一半的样子!后来百度,说不能直接显示T的时,要用D的值显示,我就将T的值传送到D,用D的值在触摸屏上显示,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。
请问是什么情况?是不是因为触摸屏的扫描周期原因?如何解决?

网友A:
曾经写过,能直接显示T定时器值,但PLC是用的FX3U的,
所以估计FX2N的也可以。
你的情况像是通讯不稳定或者数据类型错误。

网友B:
监控一下PLC的数值,估计数值太大,威伦屏设置的位数不够,导致溢出显示×××

网友C:
16位跟32位选项确认下,可能HMI读取了32位数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曾经写过,能直接显示T定时器值,但PLC是用的FX3U的,
所以估计FX2N的也可以。
你的情况像是通讯不稳定或者数据类型错误。

问题解决了,是我的数值类形选择错了,我选的是带符号的数值,选不带符号的数值类型就可以了!谢谢指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监控一下PLC的数值,估计数值太大,威伦屏设置的位数不够,导致溢出显示×××

问题找到了,不是溢出,是数值类型选错了,应该选不带符号的数值类型!谢谢回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6位跟32位选项确认下,可能HMI读取了32位数据了

是数值类型选错了,应该选不带符号的数值类型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