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脉冲信号和3U PLC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6-06-19):
我这边用的是客户指定小日本产的流量计,输出的是脉冲信号,最大频率20Hz,但高电平只有7V左右,PLC这边因为是24V输入所以扑捉不到脉冲信号,请问各位大侠能用什么方法扑捉到吗?或者如何将高电平信号电压提高到24v?有碰到这种情况的请指点一下!不胜感激

网友A:
S/S,接24V正,输入信号共地,应该没有问题。
下载积分:+1(luqingmi) 明天确认一下,感谢

楼主:
接线正确,指令正确,还是无法读取,应该是选型问题 不接中国地气

网友B:
有一种转换板,我在伺服上见过

网友C:
找一个5V 转24V的光耦, 5v这边连接一个470欧的电阻,看看行不行。

网友D(2016-09-18):
用mos管应该可以

网友E:
4楼的方法应该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