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系列PLC如何与电装机械手以太网通讯

楼主(2016-06-19):
Q系列PLC如何与电装机械手以太网通讯

网友A:
以太网交换机

网友B:
电装机械手 什么PLC 西门子吗 那就双方硬件组态 然后编程 实现通讯 三菱编程比较麻烦

网友C(2016-08-01):
直接问DENSO吧,我用的是Q和电装走IO点,,电装的机械手通信设定里有选择是IO还是ETP通讯的,,后面的我就不知道了,毕竟多了小一万块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