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从零开始学西门子plc编程,希望老鸟们给点建议!

楼主(2016-06-19):
我是做机械的,现在决定自学西门子plc编程。买了些书籍但是看得云里雾里,该从那一块开始学。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。

网友A:
你问的就是个书名,多学多练,沒什么好方法,我学过单片机,所以比较快

网友B:
有基础学西门子才会没那么吃力,如果是零基础就去学西门子又没有人带的情况下,估计自学的情况会很不乐观

网友B:
你要是想多了解就加我Q1904995600吧,兄弟好好加油

网友C:
多学多看多实操!

网友D:
可以从200学起,买本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 还是很不错的

网友E:
不做项目很难有大的提高。

网友F(2016-07-25):
如果没有电气控制的基础,从零学起确实有点难度。建议先了解一下继电器控制。看看简单的继电器电路图。然后把继电器对照到PLC里面的逻辑元件符号,就会理解的快一点。然后再学习模拟量,脉冲量控制。入门简单,提高就要做项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