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伺服定位程序

楼主(2016-06-19):
请教伺服定位程序 伺服做定位的时候 如果中间 暂停 在走 会准确吗
在就是在点动的时候 PLC 没有加减速时间 伺服会抖动

网友A:
自己做程序的时候,用定位指令做点动,定位指令都会有加减速的。
暂停不会有影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