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输出方式的伺服反馈编码器怎么连接PLC?

楼主(2016-06-19):
信捷DS2-20P4-AS伺服是差分方式编码器反馈,我想用欧姆龙CP1H-XA40DT-D PLC接收伺服的编码器反馈信号但不知道该怎么接线,伺服驱动器出来的线是A+ A- B+ B- Z+ Z-,请前辈们指点一下该怎么接到PLC上?

网友A:
驱动器是差分信号,CP1H是集电极输入。你要转换,给你找了这种转换器,我也没用过。
真诚感谢!
DIS-OC 2CH 差分集电信号器.pdf

网友B:
要用差分转集电极的模块转一下再接PLC!

网友C:
可以考慮用MD211+CJ2MCPU12功能更強大
程式直接轉換就可以用了
huiyang

网友D:
加个差分转集电极转换板,网上多的是便宜的一毛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

网友E:
专门的差分输入,,台达eh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