懂三菱FX PLC和三菱 E520S变频器通信的师傅帮帮我

楼主(2016-06-19):
用三菱FX1N PLC 485BD板和三菱E520S单相变频器通讯的时候 pr79是设置为1吗? 要是 设置为1的话怎么就只可以写正转 反转 停止 和读写变频器参数 就是写不了频率进去同时也读取不了频率 而且频率只能通过面板的电位器来调动频率 这是怎么回事啊。。。 要是设置pr79为1的话就根本写不了任何东西。 懂得师傅帮帮我

网友A:
Pr.79设置成2

楼主:
设置成2 就是外部模式 我设置为0的时候切换到外部模式都不可以啊

网友B:
P79设置0,2 ,6都可以,P340设为1变频器重新上电可进入网络模式,如果用外部控制运行P338设为1,P77设为2
下载积分:+1(qq791569514) 问题是 E520 ..

楼主:
问题是 E520S没有设置 340 和 338参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