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下编码器的多次定位问题

楼主(2016-06-19):
只有1个编码器,如果触发信号闭合一个上升沿,那么第一个位置被记忆,经过500个脉冲以后Y0输出,第二次触发,那么第二个位置被记忆,经过500个脉冲Y0输出,以此类推,一直到第七个位置,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?那个大神给一点思路,最好用三菱的程序给我指导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编码器采集值和设定脉冲值作比较作为条件就行了。只是要注意:用32位的数据寄存器。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:
如果第一次触发,那么经过500个脉冲后Y0动作,但是也有可能第一次触发以后这500个脉冲没有走完,第二次就触发了,如此循环,最多的时候可以到30次触发,这样就需要精确的记录每次触发时候的编码器数值,每次的触发在经过500个脉冲后后都要Y0动作,这个应该怎么写。给点思路就行,谢谢

网友B:
不断传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