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部数据打印用什么实现

楼主(2016-06-19):
各位同仁,现有一台设备,客户要求实现如下功能:PLC(欧姆龙cp1h)采集外部数据,大概50个,这50个数据要能做历史回溯,两三天内的就可以了,能把数据打印出来。我是想维纶的屏能不能做这个功能,我把数据传给屏,屏再写到sd卡,然后上电脑编辑数据。或者哪位仁兄有更好的方案,提供下资料思路。

网友A:
威纶好像有些型号可以连接打印机,直接打印机出来,不用写到SD卡。
真诚感谢!这个我知道的,不过不知道对打印机有没有要求,以及这个设备在现场,和办公区域还是有距离的,屏拆下来去打印?还是单独搞个打印机?

楼主:
已和威纶通取得联系,MT8000的屏可以实现此功能,资料取样直接取到U盘中,然后到电脑上用excel打开,再打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