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19):
各位大哥,
        我最近用信捷的PLC做两轴联动,先是X轴用普通脉冲指令前进,然后是X,Y两轴圆弧插补,再是Y轴前进.
但是在圆弧的起点及终点都会产生一个停顿,我打信捷的客服问了,它们说这个停顿没办法消除.我想问一下各位,别的品牌的PLC在做运动控制(圆弧插补)的时候也这样吗?
huiyang

网友A:
圆弧插补同时用,在前一段时直走X轴 同时也用差补指令 只不过把Y位置设成0

网友B:
便宜货么,只能这样。

网友C:
不是
运动控制cpu不会出现这个现象
比如用电子凸轮表实现该运动
如三菱Q173D
西门子 D435
欧姆龙NJ1500实现改功能不会挺顿   不过这些价格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哦

网友D:
3樓說的好,如果價錢低可以取代價錢高的
那大廠我看倒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圆弧插补同时用,在前一段时直走X轴 同时也用差补指令 只不过把Y位置设成0

这样做也试过,不过只能跑低速(100mm/s左右),速度一快就会丢步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
运动控制cpu不会出现这个现象
比如用电子凸轮表实现该运动
如三菱Q173D
西门子 D435

请问三菱的FX3U的可以实现吗?

网友E:
3u可以件20gm  或者那个总线的模块,,总之要有电子凸轮才能不卡
  • 下载积分:+2(pc1111) 非常感谢!
  •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@qq.com   13162651373

网友F(2016-10-24):
    之前做过三菱的项目,qd75模块完美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