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wg 文件解密求高手解密

楼主(2016-06-19):
dwg文件加了密码求高手解密

网友A:
不是加密,是文件已损坏,无法修复。

网友B:
是被加密了,这种加密是电脑加密(文件必须在指定的电脑上可打开)

网友C:
有可能公司电脑做了手脚帮你们安装加密软件。防止公司技术资料外泄露

网友D:
这个是公司安装了加密系统,只能在指定的电脑上打开,拷贝到其他电脑没法打开的。防止资料泄露。可以找公司管理员解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