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
贝加莱触摸屏进不了系统界面,请坛里高手赐教,不胜感激

楼主(2016-06-19):
手里一个贝加莱触摸屏pp300-4pp320.0571-01,画面显示:no boot device present.halting不知道是哪里原因,声明一点,没有cf卡,猜测不会是没有cf卡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吧?本人纯属乱猜,还请坛里高手赐教

网友A:
把E翻译一下不就有答案了!
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供应二手拆机PLC 、触摸屏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、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、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