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485 FX1S PLC与D700变频器通信

楼主(2016-06-19):
现有一工程,用FX1S 的PLC与三菱D700的变频器以RS485BD通信。现在程序(见附件)可以发指定频率并能通过网络启动变频器,但接收不到变频器的频率,望大家看看错在哪里,感谢

网友A:
楼主看到你的程序不太理解
1.读频率、写频率、电机启停由不同的命令代码。各个操作需要独立,可通过轮询的方式进行
附件是我测试成功的例子请参考
有问题联系我
下载积分:+5(yangh1129)

楼主:
你的程序很清析。请问一下变频器PR79设什么数。0,2,6.?如果我想启动电机用外部控制,通信只设频率和接收频率,应怎么设置?还有点不明白,D700变频器读频率指令代码是6F,你传送H36,H30.应该是H36.H46吧?

网友A:
可能是2 应该是36和46
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你自己试试吧
楼主加我QQ 1372818727

网友B:
现在调好没有呀!

网友C:
这个学习一下

网友D:
传一个fx1n-3台d720的给你参考
描述:变频器通讯FX1N-D7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