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20):
[attachment=148869] 如图,MAIN  .MAIN1  .SUB03  .SUB04   .SUB05这些程序之间是啥关系。

网友A:
子程序
并行关系。可以单独设置每个子程序扫描周期

网友B:
子程序就是你需要的时候调用下,不需要时候可以不运行。一直调用就是,一直执行。相当于把大程序分成几块,看起来方便自己查看。不过要注意扫描周期顺序对程序的影响。

楼主:
主程序里没有看到提取子程序的程序步。主程序有4千多步,另外4个程序里也有进3千步。
在这另4个程序中程序步都是从0步开始END结束。看样子都想独立的程序。
不知道PLC是怎样运行的,是从上到下分别扫描的吗?就是扫描完MAIN之后,再扫描MAIN1,之后再扫描SUB03再之后SUB04在之后是SUB05.

网友C:
子程序,在系统中需要应用的可以直接调用

网友D:
父与子的关系,想让那个孩子干活,直接调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父与子的关系,想让那个孩子干活,直接调用

就是啊,可是没有调用的程序语句,看不到,从0步到程序结束都是一般的程序语句,没有特殊的指令,那子程序是怎样被调用出来的。

网友E:
本来是一盘大杂烩,把他分开装盘,吃(看)起来方便。

网友F:
把程序分开每段,方便自己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