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通讯

楼主(2016-06-20):
为什么有些机器的PLC用485通讯在转232到工控机,通讯和上位机一般是485吗?

网友A:
因为很多进口品牌的PLC内置的通讯都是RS485或者RS422的,所以无法直接与上位机通讯,需要RS485转RS232,如果在PLC侧使用通讯模块或者通讯板通讯的话,其增加的成本会大于使用转换器的成本。
Good Luck~

楼主:
上位机如果是工控机一般是以太网RS485吧?

楼主:
既然工控机是RS485PLC也是485那就不要转232了,为何还要转了,难道485不能传送吗?

网友B:
工控机通常口都是默认是RS232的,例如研华的,但其中也有个别口是RS232和RS485兼并的,如果要转成RSS485,就要把工控机拆下,在里面跳线而且还要改BOIS,所以相对比较麻烦。所以通常都会只用RS2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