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口机

楼主(2016-06-20):
问题:封口机封口不牢固
压合气缸缸径φ25.,封口条长度:450MM
发热丝规格:0.2*4MM
材质:0Cr25A15
电阻:1.85Ω/M
电源:AC45V,50HZ
加热方式:时间控制固态继电器(单位10ms)
大家觉得应该怎么改进?

网友A:
看看温度是达到,用发热丝一般用变压器降压来加热,低电压大电流,有现成的控制器。封口的夹板一定要平整,。加热时间一般设置为可调,多实验几次。

网友B:
温度如果够就把时间延长看看

网友C:
自己调时间长短,调到适合为止

楼主:
什么控制器?能给个具体型号吗?

网友D:
这个是工艺问题首先看你封的材质是什么
不同材质,不同的封合时间。
只有多次摸索,或者你找个用户参观一下
祝好运!

网友E:
不同的材料,不同的温度和时间,

网友F:
温度没达到吧?

网友G(2016-08-19):
电压不够
至少50V以上

网友H:
问题大多在压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