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捷编程程序求助

楼主(2016-06-20):
现有信捷一体机xp3-16rt,前面一位工程师编写了这样一段程序“
LD M8000
MOV ID1050 D0
MUL D0 K100 D1
DDIV D1 K16383 D3
SUB D3 K40 D200
我第一次看程序时,ID1050数值为11126,为啥执行第五条程序(sub)时d200数值是499?
我第二次看程序时,ID1050数值为11126。为啥D0变成了0
求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
id1050为0-5v电压信号输入

楼主:
第一次执行时d0的数字是对的

网友A:
信捷不是很熟,但寄存器那么多,为何不规范一些哪?16位运算,与32位运算,先分清楚了以后,再查找原因吧......
朝花夕拾

网友B:
你看下前后状态有没有变化

网友C:
人才啊 用了mul 会默认结果是双字节的 d1 默认是 do和d1 组成一个双字 完全是个新手写的 写程序尽量用双字 即使不用也要分开用 这是习惯问题
~

网友D(2016-07-29):
交叉引用了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E:
mul 会默认结果是双字节的 d1 默认是 do和d1 组成一个双字

网友F:
乘法结果在D2,D1.除法的商在D4,D3. 余数在D6,D5。 .数据寄存器使用没错。你再看看驱动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