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QD70P8中定位数据

楼主(2016-06-20):
QD70P8中的“定位数据”有10段定位编号,而我在这10段编号的“运行模式”中全部选择的是“定位结束”。请问,我要怎么才能随机选择定位编号?比如,我运行轴1,第一次我想执行编号1,第二次我想执行编号3,第三次我想执行编号2……等等等等,是把定位编号写到哪个缓存地址?还是有另外的方法?

楼主:
启动第二条定位地址是-5000的这条

网友A:
有一个缓存决定启动哪条定位数据,K1是第一,K2是第二。

楼主:
K1是第一,K2是第二这种方法试了,不行,如果是QD75就可以!

网友B(2016-08-13):
不停的把数据传送至k1就行了

网友C:
无法任意的自由启动No.定位数据,只能通过PLC程序来达到想要的目的
下载积分:+1(小嘿嘿)

网友D:
这个模块只能从第一个定位地址开始,按四楼的做法来做

网友E(2016-11-18):
以下圖片是小弟實測出來的程式段,都要寫在K0

网友F:
我也是搞了半天,4楼正解,不如QD75好用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