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三菱3UPLC 指令 TO K0 K16 K2M200 K1 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6-06-20):
三菱3UPLC 指令 TO K0 K16 K2M200 K1 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这是对于特殊模块操作的指令建议看看手册

网友B:
這是特殊模塊寫指令,把幾號單元的幾號通道寫入到幾號單元,共寫入通道數。

网友C(2016-08-04):
把3UPLC的第一个模块第16个寄存器的数值放入M200和M201中

网友D:
TO 是写入指令 KO 常数 代表0号位置特殊功能模块 k16常数代表特殊模块BFM寄存器 k2m200 K1 M200和M201中的状态写入BFM寄存器

网友E:
将M200-M207写入到数据寄存器BFM#16中

网友B:
特殊工能模塊寫指令。

网友F:
5楼正解

网友G:
将M200到M207的值写入到第一个特殊功能模块的第16号寄存器中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