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20):
如题,有两个一样的液压缸要求位置同步,现在我用变量泵+两个比例阀+三菱PLC控制两个液压缸同步

不知道这样行不行?控制的跟随精度高不高?性能怎么样?具体思路该怎么走?谢谢!

另外请问液压泵的电机有没有必要使用伺服电机?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
  • 下载积分:+1(wsonel)

网友A:
    液压同步阀实现改工艺比较经济
    电控实现成本高,听网友用西门子的FM357做过,有点难度

楼主:
    同步阀精度不高的,而且调节很麻烦

网友B:
    比例阀油路远比伺服系统难得多,含量不高但是液压太不容易稳定了,还走模拟量对精度要求高控制就难。

网友C:
    用比例阀来控制同步估计不太好实现,油温的升高都会影响到定位精度的,你可以尝试下伺服电机控制油泵来控制定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用比例阀来控制同步估计不太好实现,油温的升高都会影响到定位精度的,你可以尝试下伺服电机控制油泵来控制定位。

    用伺服电机的话需要两个伺服电机和两个泵,成本不是太高吗?
    还是比例阀用用算了

网友D:
    个人观点,楼主的计划是比较经济的。但是由于液压油缸产生的推力是由负载决定的,你在设计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2只油缸出力不一致,会导致伸出长度不一致。最好在活塞杆上加位移传感器,做反馈闭环系统,不然同步精度无从谈起。我们厂里现在就是采用的此种结构,负载80顿控制精度大约0.6~1mm左右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dongchang) 说到点子上了
  • 下载积分:+2(123qwe)

网友D:
    再补充一点,具体到液压源,倒不一定要伺服电机,因为你是2路都要控制,除非你机械系统要求速度变化很快,否则用控制伺服电机转速来改变总的供油量绝对不经济。反而给系统带来麻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再补充一点,具体到液压源,倒不一定要伺服电机,因为你是2路都要控制,除非你机械系统要求速度变化很快,否则用控制伺服电机转速来改变总的供油量绝对不经济。反而给系统带来麻烦。

    我也这么考虑的两个伺服电机同步和伺服阀同步,成本基本差不多,而且效率更高一些

网友E:
    液压泵肯定没必要用伺服电机的,看你是要求是实时同步还是两端同步呢,电控上来实现同步应该存在很大问题,最好是油路上设计同步吧。因为你是两个一样的油缸,所以油路上的同步还是好做些

    QQ:346994482

网友F:
    建议用同步阀,调试好就省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个人观点,楼主的计划是比较经济的。但是由于液压油缸产生的推力是由负载决定的,你在设计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2只油缸出力不一致,会导致伸出长度不一致。最好在活塞杆上加位移传感器,做反馈闭环系统,不然同步精度无从谈起。我们厂里现在就是采用的此种结构,负载80顿控制精度大约0.6~1mm左右。

    多谢指点,位移传感器我用的是光栅尺,我用两个伺服电机加两个定量泵,这样成本和两个伺服阀成本差不多,我个人觉得这样动态性能更好,同步效果也更好,话说这个动态的位置同步如何检测?我两个液压缸是分开的,互不关联,只是要求两者要么同时顶出要么同时退回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多谢指点,位移传感器我用的是光栅尺,我用两个伺服电机加两个变量泵,这样成本和两个伺服阀成本差不多,我个人觉得这样动态性能更好,同步效果也更好,话说这个动态的位置同步如何检测?我两个液压缸是分开的,互不关联,只是要求两者要么同时顶出要么同时退回

网友G(2022-05-16):
楼主最后这个项目有做下来吗?  用PLC控制比例阀用PID实现同步效果怎么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