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20):
GP-PRO EX程序版本为V4.0,测试能正常读取某台设备触摸屏文件,但打开时报错。然而读取其他设备触摸屏文件和打开均无问题。
已用网线和USB传输电缆都试过,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?

网友A:
引用楼主toponexun于2016-06-20 15:00发表的 proface工程文件无法打开请教 :
GP-PRO EX程序版本为V4.0,测试能正常读取某台设备触摸屏文件,但打开时报错。然而读取其他设备触摸屏文件和打开均无问题。
已用网线和USB传输电缆都试过,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?
能否提供你的工程文件供測試?

网友B:
引用楼主toponexun于2016-06-20 15:00发表的 proface工程文件无法打开请教 :
GP-PRO EX程序版本为V4.0,测试能正常读取某台设备触摸屏文件,但打开时报错。然而读取其他设备触摸屏文件和打开均无问题。
已用网线和USB传输电缆都试过,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?

应该是版本问题,可以上传上来不代表可以用此版本的编辑软件打开。

QQ:3469944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