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s7-1200与abb510通讯

楼主(2016-06-20):
s7-1200与abb510通讯启动的时候用不用延时100ms,我看200与abb通讯的时候需要延时100ms,如果1200不要延时100ms,是不是只要向变频器写启动信号即1151和停止信号1143就可以,以前做英威腾的和AMB的时候不需要延时的,abb的说明书也看了没看懂,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忙啊,谢谢了

楼主:
大家帮帮忙啊

楼主:
以前做英威腾和AMB的时候并没有需要延时100ms啊,只需要给定启动信号和停止信号就行啊,我是个新手,刚接触1200时间不长,请1200大神赐教啊。。

网友A:
何种通讯方式
把abb510手册发上来看看
有200程序了改改就行了

楼主:
485通讯,我没做过200的,在网上查找的200和ABB通讯需要延时100ms,但是1200的我不知道需要不需要延时,以前做英威腾AMB和三菱的都不要啊,现在主要没ABB的变频器,要不然就可以现场试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