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CJ2M PLC连接台半TTP-244pro打印机如何打印?

楼主(2016-06-20):
CJ2M PLC连接台半TTP-244pro打印机如何打印数据?例如打印检测结果、检测时间、当前时间等!是直接通过RXD指令发送数据吗?求高手指点!

网友A(2016-10-01):
配备单独串口模块的话,就应该使用TXDU指令即可;使用RS232通讯板的话,使用TXD指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