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
EM231模拟量模块问题

楼主(2016-06-20):
模块231在刚刚使用时没问题,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,模块上的SF红灯常亮,检查电压、接线均没有问题,这是什么个情况,求大神指点一二...

网友A:
探头坏了 可能出现断线了

网友B:
我估计你的通道没有用完,如果通道有没有用的,需要并联到所使用的通道或者用电阻短路,如果未使用的通道保持不连接,EM 231 模块的SF错误指示灯会亮起,并在CPU信息中显示模块状态为“Area overflow”。SF LED灯用于识别连接输入上的“连线断开”。如果输入未连接,在模块上SF LED就显示为“连线断开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