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三菱程序代写

楼主(2016-06-20):
三菱程序代写业务

网友A:
自己试着编,可以用步进顺控,可以用定时器,什么都等着看别人,很难学会的。

网友B:
实践出真知

网友C:
这个这么简单,不用PLC也可以的,不过要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来实现了啊
huiyang

网友D:
学生都会的东西

网友E:
要自己多动手才能学会

网友F:
整理思路,这不是什么难事。

网友G:
用PLC几步而已,不用步进

网友H:
看书 最基本的振荡电路

网友H:
还有我估计你电磁阀都说错了 你这情况 一般是两位五通的电磁阀

网友I:
先确定用什么控制方式(指令)来编程,再看看这些指令的用法。然后试着编程,再模拟。或是画好原理图再接线,自己动手学 这是基础。

楼主:
都来了,可没谁留下什么

楼主:
气缸上的磁性开关该怎么编写

楼主:
或是根本就不用编写,只是检测用?

网友H:
传感器 有简单写法 和复杂写法 简单的就判断到位 要不要延迟 复杂的就是要判断初始状态 工作状态 多少时间没到位 多少时间没有回位

网友J:
这个只需要加上时间继电器就好了

网友K:
就这个动作还PLC?直接上继电器线路啦

网友L:
一般是两位五通的电磁阀

网友M:
启动A线圈得电,左到位磁性开关检测到时间继电器得电延时5S走右到位磁性开关检测到时间继电器得电继续延时5S
自己用2个中间继电器跟2个时间继电器慢慢模式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