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7-200 smart和s7-1200能在线编辑吗?

楼主(2016-06-20):
最近公司项目准备用西门子PLC,请教各位大侠们s7-200 smart和s7-1200能在线编辑吗?s7-200 smart的软件上好像没有在线修改之类的。就是一边运行一边修改程序,不停机,因为我们是做新项目的,前期程序会需要大量的修改工作。

网友A:
不支持在线编辑,但支持下载程序后继续运行
沙漠中的绿草

网友B:
S7-1200可以点击在线后,直接更改,但更改时编程界面会转成离线,不影响运行,下载时也不会影响运行,下载完成后,按新程序运动,中间不需要停机,www.szsde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