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6-20):
     请问各位老师,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在没有连接PLC是的报警提示是怎么组态的,就是当触摸屏没有连接PLC时弹出报警窗口,连接好后报警窗口自动消失的组态,谢谢

网友A:
可以曲线救国,就是在PLC设置一个参数,触摸屏连接PLC时,读取数据就显示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曲线救国,就是在PLC设置一个参数,触摸屏连接PLC时,读取数据就显示连接

谢谢老兄回复,这样是可以达到目的,我想了解一下这一个组态应用到底是怎么搞的,当时在学校忘记问老师了

网友B:
设备通信状态
  • 下载积分:+1(春哥gk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设备通信状态

    非常感谢老兄的帮助,再次表示感谢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