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永宏PLC问题

楼主(2016-06-20):
我用比较指令当脉冲数等于我设定的值就输出M100。。就这样循环。这样速度慢的时候可以实现。。。速度快了,,,,居然没反应过来,。。超过我设定值还是没有输出。。。
求师傅指点!

楼主:
我试过跳转指令,然后输出M100,,也没有反应。

网友A:
用等于和大于试一下。

楼主:
请问师傅,我这个子程序里面的怎么没有反应呢。。。手册上说优先当设定值等于R4096的时候这个高速计数器输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步指点那里出问题了。

楼主:
帖子移到这里来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不能这样,要用一个范围值才行

楼主:
没有明白师傅,,什么范围值

网友C:
子程序里面,作計算程序用比較好,把計算結果傳送出來,若有bit的動作,需set把信號保持 ,離開子程序後,bit會保持離開前的狀態,
試試:
子程序里面:SET M100
主程序:
A M100
SET M111
A M111
RST M100

网友D:
用这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