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
欧姆龙PLC与触摸屏连接的问题,求大侠告诉

楼主(2016-06-20):
各位大虾,现公司有台设备改造,PLC是CP1E N60的,现有个 omron NS5系列的触摸屏,采用RS232通讯,但无法通讯上,查找了触摸屏与PLC的相关手册,触摸屏手册支持上位机中没有CP1E系列,但PLC手册有说支持NS系列屏幕,现有几个问题想问大家(参数设置方面已试过):1.NS5系列触摸屏能否支持CP1E通讯?2.RS232连接线2#3#针脚互接,9#针脚对接,4#5#针脚短接?谢谢!

网友A:
NS系列屏不太清楚,如果是标准RS232的话,类似昆仑通态,焊线就是 PLC和人机的焊线是2-2 3-3 9-5 然后PLC侧45短接。
你可以把屏和PLC的设置截图发出来看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