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欧姆龙变址寄存器的问题,在线等 感谢

楼主(2016-06-20):
看一个程序这个块传送指令看不懂,截图如下求教大神,感谢

楼主:
中括号里的变址寄存器是怎么用的,求大神

网友A:
举个例子 通常情况下 用法输入 ld 0.00 输出 mov d0 d1 如果输出是mov d0 d1{d2} 如果此时 d2等于1 那么就变相等于
mov d0 d2!跟三菱的变址寄存器Z的用法一样!

网友B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