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1200与abb510通讯启动是不是这样写呀?

楼主(2016-06-21):
这是加压泵的通讯启动,大神给看看对不对啊。123程序是在一个程序块,4程序是在另一个程序块,3程序给轮询赋值2是因为后边还有程序,图只发到轮询2了。

网友A:
同样的帖子不要发两遍 影响帖子的质量
这个行不行只有试试才知道
仔细看了楼主的程序,我估计你是通讯不上的额
理由如下
1.没有调理,注释有一句还是英文的 (不知道从哪视频中看到的吧)
2.使用DB1.DBW326说明楼主没有对数据块分类使用 已经排到300多了
3.#轮询初始时候为1.后面赋值为2 判断语句为0,有点不清楚
4.一般不在同一个程序段单独写两行,当然博图不会报错。说明楼主还是第一次使用哦